楼主(2017-05-18):
我现在20GM没有接电机,能用这个软件模拟出来吗?但为什么我手动没反应

网友A:
可以在20GM里面设计好

网友B:
最近我也在看20GM的书,你的20GM模块里的参数都设定好了吗,还有CON2端子的控制你都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好了。请问一下,画圆的时候有个中央点,i和j选项是什么意思。感觉不像是设定圆心的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圆的时候有个中央点,i和j这两个表示什么意思。。不像是圆心的意思啊。

网友B:
怎么样弄好的,指导下?

楼主:
我模拟出来没问题,为什么实际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LINE直线的时候电机根本没动。。图中的那一条直线和圆弧是最后一个CCW程序画出来的。。。但跟我想要的也不是同一个东西啊。。我想要的就是图1中模拟出的图。。(用DRV走坐标的时候没问题,手动JOP方向也没问题。)

网友C:
这是什么模拟软件啊?楼主可否发我一下,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D:
第一第二张图是20GM吗? 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FXVPS

网友D:
回复 楼主:
干满用的?干吗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写轨迹的一个软件

网友E:
回复 楼主:
都没听过这个软件 ,孤陋寡闻了

网友F:
也是头一次听说啊!落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