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脉冲输入端用的是集电极开路,上电忘串接2k的限流电阻,会不会把驱动器损坏???

楼主:
驱动器型号MSDA013A1A

网友A:
呵呵;串电阻一般是步进驱动器要求5V的信号,24V电压时才需要串;
伺服一般都是24V的信号,你可以查下说明书确认一下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串电阻一般是步进驱动器要求5V的信号,24V电压时才需要串;
伺服一般都是24V的信号,你可以查下说明书确认一下再操作;
确认脉冲输入用24V时要串接2k电阻,限流~~~~~~上电后才发现没接,,,
现在想问一下没接电阻上电会不会损坏伺服脉冲输入端口???

网友A:
呵呵;那就串个再试一下,驱动器能正常接收脉冲说明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