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倒闸

楼主(2017-05-18):
请教坛里高手,由于外网波动闪断导致进线备自投动作至乙线供电(乙供甲备)。现备自投把手控制开关在(投入)位置,甲受电、乙受电控制开关在(远程)位置,如要切换至甲供乙备运行,直接(就地手跳)乙线受电控制开关,备自投能否动作至甲线运行。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双回路供电
看看你的后台有没有自动切换功能,
要是有直接关闭原来的备用回路(乙)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A-300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柜内有备自投把手开关,投入(退出)两位置,现为(投入)位置。是自动状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ISA-300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柜内有备自投把手开关,投入(退出)两位置,现为(投入)位置。是自动状态吗?
百度上有操作手册,自己慢慢对照实物研发系统的操作流程吧。

网友C:
倒闸要有操作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看系统运行模式是不是自动
是自动可以将备用回路的VCB开关手动断开
系统会自动切换A回路供电!

网友D:
如果设备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先查看;若有了解设备操作、性能的人员,则更好。
如果认为可以某种操作,需要再次核实。
因我不了解类似的设备,所以只能泛泛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