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干涉???

楼主(2017-05-18):
新购进模温机,与原先品牌不同。原来品牌自带变压器,把380v变成220v,给几个接触器、电磁阀、控制板供电。控制板上面有逆相缺相检测电路。而新购进的机器,没有变压器,使用需要零线,给控制板供电,当然,控制板上也有相序检测。由于其他原因,想用自耦变压器,给控制板供电。准备换线时,突然想到,万一控制板上的线路有交叉,会不会有短路等现象发生,临时取消改接线路。需要仔细研究下这个问题。有同仁经历过吗,欢迎讨论。新老品牌控制板就一整块板。自耦变压器两个低压出线端,对地电压约有110v。

网友A:
你原来用的是隔离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用的是隔离变压器吧
有的是隔离变压器,有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B:
对,自己加隔离变或自耦变。拒绝零线引入。否则真会短路放炮的。要保持原系统接法不变,这是最省事的做法。

网友C:
加一根零线的了

网友D:
要改接原有供电方式,确实需了解相关电路;
是否可使用自耦变压器,或可先咨询厂家,再予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