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的地址问题想问下

楼主(2017-05-19):
首先我是要实现s7-200通过modbus与触摸屏实现通讯,使得触摸屏能读到plc的数字,模拟量输出,也能控制plc的输入的功能,触摸屏和plc都可以做主站。
第一种是用触摸屏做主站,触摸屏要通过22.bin文件编写部分modbus指令,其中有4位(16进制)要填写对应plc的地址位,这遍的地址位是指s7-200映射的modbus地址么?
然后我编写了下plc的程序,通过modbus调试助手的时候里面的寄存器地址指的又是什么?这边的地址貌似只有200多。
程序这样编能实现将I/Q的数据传输么?

楼主:
另外如果用plc做主站的话,我又编了下程序,是否只要是上面的程序编对了下面的程序照常写就可以进行正常的数据读写了?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触摸屏上的485口是直接引出两根线的,引出的两根线直接插到plc的3,8口能否实现通讯。
plc做从站通过串口验证过了貌似没啥问题,屏的指令编的应该也八九不离十了,但就是通讯不了,我只能怀疑是不是这种比较低级的连线方式导致通讯失败。

网友A:
基本对的.
就是哪个是执行一下,哪个扫描执行,有点问题.
另外,你用的调试助手,貌似只管holdreg.
485两根线对接.你可以量一下电压,高对高,低对低.如果不行,换一下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触摸屏上的485口是直接引出两根线的,引出的两根线直接插到plc的3,8口能否实现通讯。
plc做从站通过
串口验证过了貌似没啥问题
,屏的指令编的应该也八九不离十了,
但就是通讯不了
,我只能怀疑是不是这种比较低级的连线方式导致通讯失败。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PLC作为从站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我是要实现s7-200通过modbus与触摸屏实现通讯,使得触摸屏能读到plc的数字,模拟量输出,也能控制plc的输入的功能,触摸屏和plc都可以做主站。
第一种是用触摸屏做主站,触摸屏要通过22.bin文件编写部分modbus指令,其中有4位(16进制)要填写对应plc的地址位,这遍的地址位是指s7-200映射的modbus地址么?
然后我编写了下plc的程序,通过modbus调试助手的时候里面的寄存器地址指的又是什么?这边的地址貌似只有200多。
程序这样编能实现将I/Q的数据传输么?
你这个只是对保持寄存器操作啊 发送的报文!跟IQ无关啊!

网友C:
网络3放到网络2就更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s7-200不是9针接口嘛,然后现在没有一端是9针的,一端是两根线的那种连接线,我本来想买的然后上面的人说让我直接用普通的线连接,我就用两根线插到9针孔的3,8口,一端接的触摸屏(屏上就两口,485+,485—)
我就是问这种方法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s7-200不是9针接口嘛,然后现在没有一端是9针的,一端是两根线的那种连接线,我本来想买的然后上面的人说让我直接用普通的线连接,我就用两根线插到9针孔的3,8口,一端接的触摸屏(屏上就两口,485+,485—)
我就是问这种方法可以么
你这说的是通信硬件链接,这没错啊!

网友B:
你这样插接触不良的,买个9针头焊一下吧,电子市场就有得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我还是想继续问下这方面的问题,用plc做从站

然后我用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读出是正常的,能读到对应口的数据

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有返回,表示是写入成功,但对应的输出点没输出,我写入的地址是40001,对应的程序里就应该是vb1000啊

所以我想请教下问题处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我还是想继续问下这方面的问题,用plc做从站

然后我用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读出是正常的,能读到对应口的数据

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有返回,表示是写入成功,但对应的输出点没输出,我写入的地址是40001,对应的程序里就应该是vb1000啊

所以我想请教下问题处在哪里
您需要了解VW1000的组成!谢谢!

网友D:
I 只读;你可以读写V区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我还是想继续问下这方面的问题,用plc做从站

然后我用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读出是正常的,能读到对应口的数据

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有返回,表示是写入成功,但对应的输出点没输出,我写入的地址是40001,对应的程序里就应该是vb1000啊

所以我想请教下问题处在哪里
或者用05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