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9):
低压进线柜我想做成下进线,好多人都说不符合规范。但我见到好多都是下进线(万能断路器)

我用的是DW15的

网友A:
让他们说清楚是哪个规范中说不能下进线的。

网友B:
日本的设备有下进线

网友C:
许多的低压进线柜都是下进线的,特别是由电缆沟敷设的电缆更是这样。

如果是指低压进线柜内的开关进出线是否允许下进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D:
很多柜子设计的就是从下面进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多的低压进线柜都是下进线的,特别是由电缆沟敷设的电缆更是这样。

如果是指低压进线柜内的开关进出线是否允许下进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DW15的断路器,可不可以下进线,上面直接连到母排

网友E:
能上进线就不要下进线,下进线要有非常明显的标识

网友F:
很多进线柜都是下进火,但要做好防护和标示

网友G:
不是受条件限制,就不采取下进线;但不知有无这方面的标准规范;
因下进线容易引起误会,所以操作人员一定要了解情况和养成良好习惯。

网友H:
不要被水泡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多的低压进线柜都是下进线的,特别是由电缆沟敷设的电缆更是这样。

如果是指低压进线柜内的开关进出线是否允许下进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DW15的断路器,可不可以下进线,上面直接连到母排
不符合常理,空气开关难道要倒着装?还是空气上下开关位置不变,进出线接线端子顺序倒着接?好像不行,因为空气开关需要电源进行供电,而电源的采集路径就是上部的进线接线端子排。

网友J:
我觉得可以下面进线,接线时一定上进下出!

网友K:
能不能下进上出的触点开关器件,,关键看他的触头形式都是静触点接线,就没问题。比如,接触器触点不论上下,都是静止状态的触点端。而刀闸就不同了,刀闸有静触点和动触点接线端。所以刀闸必须是上进下出接线。这好像是国家标准规定的。以此类推吧。

其实这个问题好像有过讨论。就是一个概念问题。为什么会有上进下出的接线规则。仅此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DW15的断路器,可不可以下进线,上面直接连到母排

看说明书或者问厂家。

据我所知,这个型号是不可以的,具体以厂家说明书为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符合常理,空气开关难道要倒着装?还是空气上下开关位置不变,进出线接线端子顺序倒着接?好像不行,因为空气开关需要电源进行供电,而电源的采集路径就是上部的进线接线端子排。

有部分厂家的一些型号的断路器是注明允许下进线的。

大家要注意的是楼主到底是问进线柜还是问进线柜内的开关能否下进线,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仅是仅指柜子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如果是指柜子内的开关,这是有规定的,通常不允许下进线。但有些开关在设计上已做到安全可靠,并有明确的标识,这是允许下进线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多的低压进线柜都是下进线的,特别是由电缆沟敷设的电缆更是这样。

如果是指低压进线柜内的开关进出线是否允许下进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DW15的断路器,可不可以下进线,上面直接连到母排
不符合常理,空气开关难道要倒着装?还是空气上下开关位置不变,进出线接线端子顺序倒着接?好像不行,因为空气开关需要电源进行供电,而电源的采集路径就是上部的进线接线端子排。
施耐德的万能框架式断路器式可以的。DW95。DW15也可以下进线。电动操作回路的供电是独立的,它不管你是上端进线还是下端进线。只要供电它就工作。

网友M:
DW15-630A,DW16-630A,只能上进线;
DW15-2000A,DW16-4000A,和DW40/DW45全系列都可以上进线或下进线。

网友N:
真没见过下进线的断路器。

网友O:
没有图吗。。。。。。

网友K:
进口的原装柜体,下进线上出线也有。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要一刀切。

网友K:
话说回来了,如果是无载操作开关,上进下出,或者是下进上出,实际也都无所谓。带载操作,才有讲。

网友P(2017-07-08):
我这边的进线柜基本上是下进线,GGD的,DW15,DW17都可以下进线,柜子上面正好接铜排,电容柜和出线柜也很好接线

网友Q:
一般的断路器都是上进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