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kit的问题

楼主(2017-05-19):
nextkit能实现A/D转换吗???

网友A:
不知楼主问的A/D转换是指什么?是想用nextkit来做A/D转换?nextkit属于虚拟仪器,其与电脑配合就是一套数字式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数字电压表、频率分析仪。其本身就有A/D转换功能,探头测的是模拟信号(A),通过USB送入电脑的应该是数字信号(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把他采集到的信号放到labVIEW里处理,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应该可以实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