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型号

楼主(2017-05-19):
由于需要采购一台变频器,但是不知道型号,请各位大神指教。
第一张图是正面图,第二张图是接线端的图。

网友A:
台达变频器,vfd_m 1.5kw

网友B:
这么明显的台达标识啊,通用型的

网友C:
台达变频器,vfd_m 1.5kw  220伏输入的

网友D:
VFD015M23A;
不过楼主这图片看上去不像是正宗的台达产品;

网友E:
台达VFD-M1.5KW220V

网友F:
侧面有标签有型号

网友G:
下面的英文单词是不是有错的地方。
?

网友H:
台达变频器啊,型号是VFD015M21A 但是你这个外观怎么看都是个假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