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9):
不知道按钮怎么和输入端口连接起来

网友A:
触摸屏按钮吧,可以设置的,对应你程序设置的。点按钮设置及可以看到了

网友B:
触屏实际是改变PLC的内部寄存器的状态,按键功能是最基本的,要达到控制的目的就要先通讯

网友C:
从以上回复来看,那就不是与输入端口相连,而可能只是一种功能对应。

网友D:
触摸屏不能改变输入端口的物理状态,组态连接键值写入IB没有毛病但毫无工程意义。
唯一途径是将键值写入MB或者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