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用的是什么指令与的

楼主(2017-05-19):
如图M119 m120后的K0是如何程写的

楼主:
用的什么指令

网友A:
跨行自动生成,好像写入横线至跨行时就可以,还有不有其他方法不记得了。

网友B:
软件自动出来的,一行放不了,用两行来显示。

楼主:
谢谢,第一次看到,自己用软件看了一下才明白

网友C:
呵呵;自动生成的,一行显示不了就转下行,仅此而已;

网友D:
不用输入,程序自动生成的

网友E:
K0是自动加上去的不用写什么指令

网友F:
就是由于你的那行程序太长就出来了

网友G:
自动转行而已,k几只是让你分清是对应的哪行

网友H:
自动换行,不是什么指令,自己写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I:
超出长度自动换行的

网友J:
自动生成的,一行的软元件放不下自动生成到另一行。

网友K:
你不停的写,软件就会自动换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