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9):
厂里变压器容量是125KVA的,平时大约有75KW左右的电机在一起使用,其它电器和照明很少,不超过5KW在同时使用。
无功补偿柜里有5个回路的补偿电容,每个10Kvar
无功控制仪显示功率因数在0.7-1之间跳动,大多数都是0.8几-0.9几之间跳动,不稳定。
每个月去缴纳电费都有罚款,大约10%的力调电费在里面,功率因数只有0.6几。
观察发现5个补偿电容一起投入的时间较少,一般都是只投了4个。(电容各项电流检查都较平衡,没问题)
在把厂里的所有的负载都关了以后。始终有1个回路电容在投入,屏幕显示容性符号,因数显示负数0.0几
请问各位老师是何种原因?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A:
1、检查三相电力补偿电容器,在补偿控制接触器接通的时候,使用钳形电流表进行测量三根导线的电流数值是否相等或者相近。

2、检查无功补偿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当没有负载投入的时候,指针必须显示功率因数为1,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控制补偿接触器进行导通。如果控制器表现异常,直接购买和更换崭新的控制器。

网友A:
正常的控制器,其补偿动作是跟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补偿接触器的接通的。如果没有补偿电容进行投入和切除,控制器的功率因数表的数值必须显示为0.9X或者1左右,除非负载电流瞬间出现巨大的波动,否者数值不能做任何的跳动。

你的情况,深度怀疑是控制器异常或者已经损坏,这玩意不是能用一辈子而不坏的,赶紧更换。

楼主:
感谢解答。下图就是断开所有负载以后的控制仪屏幕上面的显示。

楼主:
而且屏幕上面显示有2个回路(1和6),实际只有1个回路在投入。并且柜子只有5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屏幕上面显示有2个回路(1和6),实际只有1个回路在投入。并且柜子只有5个电容。
把两个补偿回路人为进行断开(①和⑥),抽保险管,或者拆接触器线圈的接线都是可以的,再看看数值显示是否正常(0.9~1.0)。

网友B:
对于无功补偿的概念我是这么理解的,理解的不一定是对,只是参与讨论。
因为工业用电大部分是感性负载(电动机)),感性负载的电流相位滞后电压产生无功功率,使电源的功率因数降低。而电容对于交流电也是一种负载,其电流的相位超前电压。我们利用电容的这种特性,把电容并联在负载附近,以补偿由于感性负载降低的功率因数。线路中容性负载过多也是会产生无功功率的,当你的电源没用负载的情况下,电容不能投入的。
你这问题涉及到功率因数计量的接线,它好像是要接A与C相的电压和B相的电流。几年前接过,现在都记不清了,可以上网查下。

网友C:
这个看品牌是ABB的啊,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有没有可能是里面的参数设定的有问题,再者检查下外围的电容,互感器,接线等,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所说的问题就是智能无功功率不补偿器问题,将智能控制器从新设置下,如果还不行,就要更换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啦,建议你用人民电器生产的JKW5系列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我用了这款效果很好哦....

网友E:
我单位也是ABB这补偿器,也出现此问题,补偿器内部电路有故障(换板),二是补偿电容器有坏的,容量降低的,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F: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很典型。要解决是可以的。当然也效专业。首先要知道满负荷时需要的最大无功是多大?可以计算出来。然后检查补偿柜有不有问题。以上没问题了,就是调试补偿柜。最后解决问题。如根据你说的情况。按0.6的功率因素。要补偿到1.那每千瓦要补偿的无功是1.33千泛。你的变压器是125KVA。就用125X1.33=166.25千泛的电容,所以你50Kvar的电容是远远不够的。建议你把补偿柜的容量加大。加到180千泛左右。

网友G:
柜子打开拍个全照上来看看。

网友H:
看电费单是补偿不足,检查一下你的电容性能或采样的位置是否合理

网友I:
1、根据楼主“5个补偿电容一起投入的时间较少,一般都是只投了4个”,说明了电容的总容量足够,无须增加。
2、根据楼主“无功控制仪显示功率因数在0.7-1之间跳动,大多数都是0.8几-0.9几之间跳动,不稳定”,本人认为:用于取样的电流互感器可能不匹配,可能有点偏大,致使信号电流偏小,建议楼主查一下,是否在5/150的范围内。
3、根据楼主“所有的负载都关了以后。始终有1个回路电容在投入,屏幕显示容性符号”,说明了10KVar的电容有点大,此时确实需要投入电容,但投入后又偏大。

网友J:
更换法试试。或者想办法强制电容投入看功率因数到底多少。感觉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K:
看看内部设置参数有么有问题!

楼主:
看了各位老师的分析,初步怀疑是控制仪有问题,等过几天再去厂里看看.

网友F:
楼主你好:判断补偿柜是不是正常很简单。先看补偿柜上的电流表每投一组电容电流都会增加,不增加就是这一组有问题。电容或接触器,熔断器等都要检查。同时功率因素也会变化。前提是投入电容正常。一般情况下投入电容功率因素会增加或减少。结合电网的总电流看;电容投入,电容柜上的电流会增加,总电流会减少,功率因素会提高。如果是这样就证明你的补偿柜工作正常。反之就是不正常。就要全面检查。

网友L:
已有电容器投入,而又电容电流平衡(不知是否与标称容量相符),而功率因数仍较低,不知自然功率因数为多少。
读数有跳动,则看负载变化是否频繁;另外,以前的补偿效果如何。
若电容和补偿控制器等 均未发现问题,或者亦可看看 可否计算或估算有关数值是否与计量值相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是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问题,换一台控制器就OK啦,建议你换JKW5系列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

网友M:
回复 网友F:
电容电流越大总电流为什么会减少啊

网友N:
是现在才出现的还是也一直都这样 一直这样肯定是参数问题

网友F:
[电容电流越大总电流为什么会减少啊]这个问题就是电容补偿的关键;如果没有补偿柜那补偿电流就得从电网获取,总电流就会增加。如果是电容柜提供,总电流就会减少。当然前提是电路是承感性。

网友O:
还没怎么用过电容补偿柜呢。

网友P:
怀疑是无功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24-05-24):
感谢各位的回复、提示。现已经基本解决问题。
解决的方法是,全厂负载开启,然后空转,不做任何动作,然后操作补偿器重新进行了自动设置。
现在关闭所有负载后,5个补偿电容都自动关闭了,不会像以前一样有1个补偿电容还在继续工作,目前力调系数达到了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