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0):
一个客户,三相电,电压在398伏到410伏之间波动,波动周期约为一天,这电正常吗?

网友A:
电网来的电压是否稳定,负载变化情况,先搞清楚这些。

网友B:
正常,用电高峰电网电压低,用电量少电压高。

网友C:
380V的10%,就是38V。国内的供电规格,就是在标准电压上进行±10%的波动。
波动范围:最高就是380+38=418,最低就是380-38=342。当然,并不是说电源电压可以任意每时每刻都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跳动。最合理的跳动现象就是:白天用电高峰期低,晚上用电低谷期高。

网友D:
正负10%电网电压指的应该是电压的允许范围,如果是波动(就是来回的震荡)周期短了肯定不行,周期长了还可以,比如1天(24小时),这样的波动,问题不大,如果是分钟级的,就没戏。电子设备受不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源频率就是50HZ,这样的波动怎么可能受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好像还没看懂楼主的问题。他的这种正负电压变化,非常的缓慢,不是短时间周期的波动,更和50周波的工频无关。如果是分钟级或小时级的电网波动,都不是很好对付的。一天的变动应该还可以忍受吧。只要不超过正负10%的限制。

网友F:
如以上所说,一天内,电网的负荷会有所变化,电压也随之会有所变化;例如,晚上12点后用电低谷期,电压通常会有所上升。
用户处的电压,可能与用户的负荷也有关系。

网友G:
电压波动和负荷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想说电子产品只有扛不住比50Hz快的变化,不可能受不了比50Hz慢的变化

网友H:
在398伏到410伏之间,大多三相设备还是可以承受这个电压的;

网友D:
电压高一点,问题倒是不大,别超过10%即可,电压低了很讨厌,特别是夏天,普遍的电压低,而且很低。值得警惕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