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20):
话不多说,具体看图

网友A:
智能断路器,一般用在车间的进线总闸。

网友B:
4段保护动作了,一查回路动作原因,二查回路动作设定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不多说,具体看图
Ir4回路故障,接地或者漏电故障,请参阅使用说明书手册
https://wenku.baidu.com/view/1628b51ea8114431b90dd82d.html

楼主:
把lr4关掉后,就变成旁边那相报警。

网友D:
现在基本厂房都是安全加保护一起的。。更加有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lr4关掉后,就变成旁边那相报警。
Ir4旁边就是Ir1,报警就是过载,检查负载,检查供电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绝对不过载的,肯定。

网友E:
对这种开关的性能和状态我不大了解。
4楼所说报警,开关是否跳闸,这时电流多大;在关掉分开关(或其一部分)的情况如何。
出线或用户侧的导线绝缘等情况如何。

网友F:
所谓智能的,也不一定准的!

网友G:
那是有故障了啊

网友H:
确定外部电路没有故障的话也可能是断路器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定外部电路没有故障的话也可能是断路器误报警
已经换了这个东西

网友I:
换了好了没?

网友J:
实在是不懂  以前见过变频器接地故障的  复位也不顶用  后来又莫名其妙好了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