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7-05-20):
我使用模拟电压控制,但输出频率不稳定有波动,求指点

网友A:
呵呵;线太长或周边有干扰的话都会引起波动;线加粗而且用屏蔽线,缩短距离;远离干扰源;
另外用电流信号会好一些;

网友B:
我们一般用电流来控制。

楼主:
电位器调速怎么用电流信号啊?求赐教

网友A:
呵呵;那就电位器离变频近点,线用粗点的;

楼主:
呵呵那只能这样了

网友C:
线径粗一些,加磁环,或用专用的屏蔽电缆,电压源一定要稳定,要用电位器控制,一定要用好一点的电位器,5W,4K7

网友D:
有干扰吧。

网友E:
三菱的可以设置成用按钮来控制加减速的,就算你控制的地方几十米都没问题,前提是看你怎么用

楼主:
递增或是递减幅度太大,我是用在传送带上的,速度很慢,基本都是8米/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