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三菱Q系列PLC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17-05-20):
1、Q系列PLC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的组号是什么意思????和网络号有什么区别????
2、想到Q系列PLC内置以太网的问题(不是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这个网络号和站号在哪里设置或者查看???
(在三菱触摸屏连接Q系列PLC,屏里面设置默认PLC网络号是1,站号也是1 )

网友A:
1、通过指定相同组号,可以和多CPU站进行通讯。
2、内建以太网机型你需要查看以太网信息请在软件中PLC参数——内建以太网中查看。

楼主:
内置以太网的网络号和站号,按您那样的路径看不到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置以太网的网络号和站号,按您那样的路径看不到哦
请确定您使用的PLC型号有内置以太网,例如Q03UDE。

楼主:
型号当中都带E,有内置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