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o文本不显示,求解!!!

楼主(2017-05-20):
用了几个小时以后屏幕会亮,但不显示文字了,换过新的文本,连接线也换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A:
检查文本内的程序是否丢失,PLC通讯口是否正常。

网友B:
换新的是整机还是单显示液晶?

楼主:
这个情况出现后把电源线拔掉重新插上文字又显示了,过一会又不行了!更换的是整个文本

网友B:
不显示时按键按下是否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但有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未丢,重新插拔下电源线又正常显示了,plc.文本,连接线都已更换无效

网友C:
不懂文本;但假设文本、及其电源都是好的,那么其信号是不是正常。
或者说,开始工作时是好的,那么与温度有不有关;甚至,其供电是不是正常。
可仔细观察现象,看有不有规律等;亮屏时,是不是完全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