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0):
最近想买台电脑,但是市场是电脑最低都是WIN8系统,win10的居多,又怕冒了装不上STEP7、wincc这些软件,不知各位有没有用win10安装成功的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我知道WINCC和博途都支持到WIN10了。STEP7到WEN7没问题。STEP7目前好像都不发展了,发展的是博途。

网友B:
。。。。。笔记本拿到手,二话不说,C 盘
                    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C:
win10 64位home,装14,没发现多少问题.
有个问题是1200仿真不了,网上查了,说是win10的事情.

网友D:
最好是重装系统,也可以考虑虚拟机,不过可能运行慢一些。

网友E:
首先,博图V14 SP1支持了Win10系统,对于Win8.1或以上版本,仅支持64位系统。

其次,到目前为止,Win7 64位系统仍然是最佳选择。

最后,最新的CPU版本将不再支持早期的操作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博图V14 SP1支持了Win10系统,对于Win8.1或以上版本,仅支持64位系统。

其次,到目前为止,Win7 64位系统仍然是最佳选择。

最后,最新的CPU版本将不再支持早期的操作系统。

我怎么觉得32位目前比较好用

网友G:
忘了笔记本是win7还是win10,反正STEP7,博图V13都安装了

网友H:
step7可以的,我的用win10.没有问题.但是装wincc flexible的时候装不了。结果装了个虚拟机,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网友I:
step 7可以装上去,但是有报错,能够正常使用,但然后通讯的时候发现好多问题,通讯不上,一怒之下刷了win7 32位的,还是这版本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J:
STEP7装不了WIN8以上系统,可考虑装虚拟机,或者直接更换WIN7系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TEP7装不了WIN8以上系统,可考虑装虚拟机,或者直接更换WIN7系统

修改EXE文件,屏蔽检测操作系统,之后在提示操作系统不符时忽略就可以了。

不过后续装补丁问题比较大。

网友L:
WIN7就够你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博途V14在网上呢刚下载到破解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