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0):
现主轴驱动器烧掉,想换一台,咨询了西门子技术支持,说要把9906#参数改成3,但是参数说明没有找到9906#在哪里,请教各位大神,9906#参数到底在哪里,什么意思

网友A:
9906#参数是驱动器参数,你可以参考这张表格,另外也可以参考802Dsl安装调试手册。

网友B(2017-12-18):
改一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