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C300报p.0ff

楼主(2017-05-20):
通电就显示p.0ff。欠压从哪里下手呀,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谢谢了。

网友A:
功率是1.5KW的吧。很小划不来修。你没有完全拆开,下面还有一个板子,。看不清没法给你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2KW的,直接通电不接这个板子也一样报欠压,继电器也没用吸和

网友B:
开关电源有个直流电压检测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是这个250V 1UF电容坏了?

网友C:
很有可能,电压检测应该就是这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了一个450V1uf电容换上去情况还是依旧。。。

网友C:
顺着这一路查找,

楼主:
有没有修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啊,帮忙一下哦。。。

楼主:
换了一个78L15,没上79L15上电报FU.20电流检测错误

网友D:
报P.OFF故障的原因有:
1.直流母线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或失容;
2.整流桥有损坏的单元;
3.三相电源电压过低或缺相。
4.旁路继电器没有吸合或触头接触不良;
5.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
由楼主描述得知:继电器没有吸合,请查继电器控制三极管及24V电源。

网友B:
一般都是和5伏电源反并联那个二极管是电压检测。

网友D:
楼主又找不到了。

网友E:
刚不是说了继电器没吸合吗。你直接查驱动电阻就是,坏的多。。。。。

网友F:
Cpu板上有个可调电位器,绿色的阻值多少不记得了,代换后可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