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

楼主(2017-05-20):
触摸屏上编写的按钮,点机,没反应,重复点机又出现plc no response,这是什么情况,按钮用的是内部继电器

网友A:
没连上PLC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上编写的按钮,点机,没反应,重复点机又出现plc no response,这是什么情况,按钮用的是内部继电器
通信错误啊,和下位机没有通信上!

网友C:
PLC 没有响应
肯定通讯不上的
当然没法玩!

网友D:
连线或者通讯参数错误

网友E:
plc no response,PLC无回应,检查下通讯线缆

网友F:
通讯错误就会出现这种状况,看下通讯线是否焊接正确,然后排查下通讯格式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G:
我得S7200与MT8104IH以太网一直没连上过,打客服按照客服说的去做也没有成功,不知道何原因?

网友H:
如果说最开始是连接上的,反复点击反而连不上。。。你就要查查你那个按钮的地址对不对了。。。不过正常来说某个页面如果有无效地址,只要翻到这页就会直接断连了。。

网友I:
应该是没有连上PLC.

网友J:
回复 网友G:
200的话需要一个以太网模块,200SMART是有网口的,这个以太网模块官方的比较贵,某宝的400+一个,我是没见过官方的,某宝的不太可靠,也许那模块就是坏的。
假如模块是好的,要配置好模块的IP地址,这个网段要和屏在同一网段,地址不能冲突,参照屏的说明。

网友K:
PLC都没有连接上当然是这样啦!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我有这个模块的  好像是CP234-1   还是什么来  买的时候不到两千好像!   参数都设置的是对的!

网友L:
PLC没连接

网友J:
回复 网友G:
EB8000或者EBPro里边的系统参数设置里头有个PLC类型,在那选择Siemens AG,然后在里边选择S7-200 enternet   然后设置IP,和PLC在同一网段,地址不能冲突,然后端口号应该是2000-2100之间,你试试可以不

网友M:
前两天我们这有一台设备,也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发现是CP1W-CIF1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