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丢失

楼主(2017-05-20):
屏幕上设置的延时时间总是丢失,是不是plc电池电量不足所致,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上设置的延时时间总是丢失,是不是plc电池电量不足所致,求解答

电池仅在PLC处于断电状态下用于数据保持,你的问题应该与电池无关。

不过你仍然需要具体化你的问题。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PLC ?
对应设的数据是否是带电保持型?

网友C:
屏有时候会没有通讯么,丢失数据估计是数据根本没传给PLC

网友D:
可以监测一下看看!

楼主:
用的三菱fx系列plc

楼主:
不一定什么时候,屏幕上设置的电机启动延时时间全部消失变成零,重新设置时间机器正常运行

网友B:
看一下屏上设的寄存器是否是掉电保持型;

网友E:
具体什么时候丢失的,用的是不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程序有没有冲突,有程序把你用的寄存器清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会,用了好久这是最近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的,停机后开机这都还正常不丢失,不一定什么时候就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的时间是PLC内部时钟还是屏的内部时钟?PLC的时钟存不了多长时间的,即使在掉电保持区也存不了多久,如果是屏幕的话可以存到电池没电。
屏幕上的时间要设置在屏幕的掉电数据保持区,我用过维纶的屏在RW寄存器都可保持,而LW是不能掉电保持的。

网友F:
延时时间能不能不要设定,直接内部写个数写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为了方便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就是维伦的屏幕,以前正常,最近老是丢失,在正常使用中,屏幕没有断电,plc也没有断电

网友G:
以下是FX型PLC-1S、2N型的寄存器,你自己对照一下,看看应该属于哪一类型。

网友H:
看下PLC本身参数里面,你用的那个寄存器是不是断电保持的。不是的话换一个或者手动改下断电保持寄存器的范围。

楼主:
这是那个plc

网友I:
以前不会,现在才会,
不断电也会。
怀疑数据被清零了。

网友J:
程序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PLC的EEPROM有问题了!换个PLC看看!

网友J:
EEPROM有次数限制,10W次吧!

网友K(2017-07-09):
换个EEPROM试试吧,FRAM与工业标准EEPROM完全兼容;性能比EEPROM更加突出;读写次数超过1万亿次(5V)、无限次(3.3V),写速度快,没有写等待,按字节操作;操作更省电,写入功耗仅为EEPROM的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