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看不清

楼主(2017-05-21):
那位师傅知道这个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或用什么直接换谢谢

网友A:
FP50R12KT3用这就行,你的是7.5kw变频器,用50A模块就行

楼主:
50A都用11Kw了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B:
FR50R12K3英飞凌一体模块可用富士或银茂微同型号模块代替。。。

网友A:
11KW一般都用75A的模块,5OA偏小

网友C:
7.5KW台达M系列 模块型号FP40R12KT3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觉的得6楼的这个师傅说对了,应该是FP40R12KT3的

网友D:
FP40R12KT3 或 BSM35GP120

网友E:
请问随便找个7单元的模块,脚位的功能一样,额定电流匹配,就能用了吧

楼主:
还有电压多少,体积大小一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