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2017-05-21):
一台星三角设置如图控制, 控制电源一送电就跳闸。
当班的人员就慌了,不知道弄哪里好,怀疑空开坏了,换了还是不行。又换按钮,就差换接触器了。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楼主:
我们接班后了解情况,由于是两地控制,当时处于转换开关在远程,所以把开关打到就地,也就是图中SB4转换开关,送电正常。然后拿万用表测量到PLC的线接地了。
将接地线路解除,机旁启动,赶紧通知恢复生产。从发生问题到结束,影响了5个小时。
事后赶紧向领导汇报,此电缆有一根接地,其他也可能有问题,做好换线的准备。

网友A:
看得出来,楼主不但是经验丰富,对电路的控制电路也很熟悉,一下子就缩小了查找范围。

网友B:
想起前几天万能铣床主轴不能启动,快进,进给都没问题,由于没图纸,我先强制启动主轴接触器,不会自锁但主轴会启动,说明主线路没问题,控制线路断了,一开始先从启动按钮查,,线路没问题,当时就想哪出问题了,还上网查了万能铣床的工作原理,原来主轴有个锁死转换开关,而这个开关安装在铣床主轴左边电器柜外,当时只是简单问下操作者按钮位置有没变换,他说没有,后来查到就是这个转换开关被旋到主轴锁死位置造成控制回路断开,只是这个选择开关安装位置我也没注意到,后来和操作者沟通应该是他在换挡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后面主轴就开不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也修了快2小时,都快吧铣床控制回路查了一遍,有时候小问题就是往复杂的方向去处理,其实还是对设备控制方式,控制原理不熟

网友C: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转换开关的位置不对

网友D:
看起来是常规检修,但若未遇到过类似情况,可能确实一时难以找准故障;
3楼说的,若是不了解情况,检查起来可能大费周折。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神你好!看了你说,一些地方我不太明白  1 把远程开关打到地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PLC线接地了是什么意思啊? 请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F:
问题一般不会,就是复杂的。

网友G:
置换法,是不懂系统工作原理,才采用的方法。也是不动脑子的人喜欢的一种排故法。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盲目性。喜欢经验办事的人亦如此。

网友H:
维修有时候检查方法很重要

网友I:
不懂原理的盲动!

网友J:
有些时候出现的问题比较隐蔽
要是没有图纸很有可能被误导

网友H:
按这电路看PLC控制不了星三角转换

网友K:
你太牛了,咋知道的呢?
应该首先划分范围,照这个思路,就好理解你的做法了。

网友L:
控制线路没有保险吗?接地时要烧保险的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H:
为什么呢?给说一下呗。。。。

网友H:
回复 网友M:
KM22、KM23没看到有PLC输出点接上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H:
一看你就是外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按这电路看PLC控制不了星三角转换
PLC只是给个起动信号

网友P:
车床类,液压类不懂原理和流程,修起来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车床类,液压类不懂原理和流程,修起来头痛
关键这些设备控制线路中间节点较多,没图纸或不了解控制光看线都够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这电路看PLC控制不了星三角转换
有时间继电器  能实现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一下可以实现原来没注意KM21这个辅助触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想起前几天万能铣床主轴不能启动,快进,进给都没问题,由于没图纸,我先强制启动主轴接触器,不会自锁但主轴会启动,说明主线路没问题,控制线路断了,一开始先从启动按钮查,,线路没问题,当时就想哪出问题了,还上网查了万能铣床的工作原理,原来主轴有个锁死转换开关,而这个开关安装在铣床主轴左边电器柜外,当时只是简单问下操作者按钮位置有没变换,他说没有,后来查到就是这个转换开关被旋到主轴锁死位置造成控制回路断开,只是这个选择开关安装位置我也没注意到,后来和操作者沟通应该是他在换挡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后面主轴就开不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也修了快2小时,都快吧铣床控制回路查了一遍,有时候小问题就是往复杂的方向去处理,其实还是对设备控制方式,控制原理不熟
我认为我们维修的,至少要对机器原理有个大约的了解,自己知道原理和简单的操作,对维修很有帮助的。我也遇到过X62铣床的问题的,主轴就是不动,人家操作工误打到主轴换刀上去,主轴当然不动。

网友R:
还是原理熟了好 。。。

网友S:
说实话按你说的,前一个班的电工水平是差了点,跳闸就可以先从短路这个方向着手,问题都还没搞清楚就换来换去,费时费力还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T:
这PLC在这个电路上也就起一个工作指示用,还是需要手动启动设备

网友U:
哪位大神帮忙解解惑!!!HB是指示灯吗?它是指示什么呢?
若SB4打到远程,K13闭合,KM21就会得电,KM21常闭触点就会断开,HB灯还是不得电呀。
若SB4打到本地,K13闭合或断开对于HB灯就没有意义啦!
难道是蜂鸣器?在远程启动时瞬间响一声提醒现场人员?

网友V: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W:
有人说这电路用PLC不能实现星角转换,其实你没有细看。是可以实现的PLC只是给个启动信号,和原来电路加个两地控制是一样的。。另外楼主你图中的HB是起什么作用的?难道是现场故障报警?

网友X:
km21是通过PLC的触点保持的,
KM21的辅助触点给Y/△供电,可以的

网友Y(2017-06-21):
请问HB的作用是,它应该就是在远程控制启动的吗那瞬间会工作

网友Z:
27楼,HB的作用应该是准备好可以启动的意思。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想起前几天万能铣床主轴不能启动,快进,进给都没问题,由于没图纸,我先强制启动主轴接触器,不会自锁但主轴会启动,说明主线路没问题,控制线路断了,一开始先从启动按钮查,,线路没问题,当时就想哪出问题了,还上网查了万能铣床的工作原理,原来主轴有个锁死转换开关,而这个开关安装在铣床主轴左边电器柜外,当时只是简单问下操作者按钮位置有没变换,他说没有,后来查到就是这个转换开关被旋到主轴锁死位置造成控制回路断开,只是这个选择开关安装位置我也没注意到,后来和操作者沟通应该是他在换挡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后面主轴就开不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也修了快2小时,都快吧铣床控制回路查了一遍,有时候小问题就是往复杂的方向去处理,其实还是对设备控制方式,控制原理不熟
这个开关 动作,主轴可能就只能点动了,是一种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学习操作真的很重要,有时候操作人员误操作,需要检查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