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1):
新设备,电机配涡轮减速器,标减速比是20比1,试机时调到50HZ感觉速度不对,当时还以为变频器问题,直接接触器启动,还是一样,断电,拆除电机风扇盖,转风扇50圈输出轴才转1圈,拆开一起来的几台都是这样,现在好了,要达到速度起码要到100HZ,电机转速快3000转,标示都会错,估计轴承也好不到哪里去,准备和供应商换货

网友A:
如果要求的是20比1,则与要求不符,可以换货。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台移车台,按照原型号更换相同减速机后设备达不到原来的速度,后来经过测速表测试转速后才发现是速比不对,也是标牌与实际速比不符合。

楼主:
仔细回忆想起之前机械的说怎么每台参数都不一样,是有AD模块控制变频器的,我当时以为是干扰,告诉机械认频率就好了,不要认AD模块的数据,正常到50HZ就到达设计速度,刚好有一台要到60多HZ才能达到,当时就想是不是减速器或者链轮速比有问题,现在想想估计减速器的问题大些,因为是同家产品

网友C:
这都是小厂子的产品吧。

网友D:
这种厂子能长期开下去吗?
合作一次以后还能有下次?

网友E:
波箱的供应商会马上给你换的,他也没损失,就是多花点人工而已

网友F:
搞错去换就行了;

楼主:
其实我发这个帖的初衷是有些问题的发生,可能和采购来的配件质量有关,还好这次减速比差的多被我发现,要是是25比1,可能我会把频率调上去,还没发现问题,导致机械的说怎么每次每台参数都不一样,一直怪电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