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om3

楼主(2017-05-21):
台达plc,es2的com3口可以做主站通讯吗?谁有编程实例

网友A:
类似做MOBDUS RTU的通讯数据内容即可

楼主:
哦!也就是可以的是吗?我一新手,谁有DVP60ES2,com3口与变频器通讯编程实例,借鉴一下不知可以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可以的是吗?我一新手,谁有DVP60ES2,com3口与变频器通讯编程实例,借鉴一下不知可以不可以?
es2的COM3可以做主站或者从站!

网友C:
可以自己先动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先动手试试!
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没有编程实例啊?老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没有编程实例啊?老师
台达手册上应该有!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