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相脉冲回原点

楼主(2017-05-22):
请教各位,怎样接线和编程?谢谢

网友A:
这信号来自伺服,接到PLC的输入点,怎么编程要看什么型号PLC,有对应指令可以用的。三菱FX的DSZR。

网友B:
看相应的伺服手册啊,里面接线图都有的

网友C:
z信号?是不是每周一个脉冲的信号呢,如果是,这个信号是作为圈数信号,或者原始零点位置的标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u

网友D:
Z相信号是由编码器发出的,一般在回原点的时候在DOG经过近点开关的后端由OFF到ON的时候,再对电机的Z相的第一个脉冲到来时停止,确 定停止位置为原点位置.李金城老师的书上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
FX3U用DSZR指令,零点接到PLC的输入点,指令后面参数中会指定DOG信号和零点信号。
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