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上两个按钮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没脉冲输出

楼主(2017-05-22):
请大神们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点动不了

网友A:
换个寄存器操作吧 X05点对应的有硬件输入的,有冲突的。用M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X输入需要外部给对应的输入点信号的;

网友C:
这个还没注意一般用M点

网友D:
新手,不太习惯用M。那么多 留着干吗用呢?

楼主:
谢谢大家 新手请多包涵多指教

网友E:
好像信捷的只能出现一条DRVI指令,不然会有双线圈情况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信捷的只能出现一条DRVI指令,不然会有双线圈情况一样
那多段定位怎么处理???应该是说只能同时运行一条定位指令吧。

网友G:
正常来说,屏幕上按钮开关或者状态转换开关映射寄存器最好不要直接用XYIQ这类的。。当然指示灯显示的话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H(2019-08-03):
回复 网友F:
多段位置控制时,可用寄存器D代替K999999,只要重新写入D的数值就可以了,比如DMOV K5000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