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eb8000

楼主(2017-05-22):
请问这个怎么做,让曲线图在默认情况下以0.5秒上升5度,点击制冷时,每秒下降5度

网友A:
呵呵;你混淆了;
数据是屏从PLC上模拟量模块测量得来的;

楼主:
要求是这样

网友B:
模拟的,可以用宏做

楼主:
初始界面为加热状态,温度从0度开始升高,频率为每秒5度,温度大于60触发报警信息,点击按钮后变为制冷温度下降,小于60度,报警信息不显示

楼主:
请教应该怎么做

网友C:
工具-宏指令   EB8000用C语言写的

楼主:
请问能教我写吗?谢谢!

网友C:
其实模拟的就是实际的,这算是个工程吧,愿意有偿援助,嘿嘿嘿。
界面太丑了,如果这要去参加展会的话肯定会败给其他商家的,至少会败给我们公司。

楼主:
我这只是学着做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