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啸叫

楼主(2017-05-22):
一个22kw的Holip的变频器,反应有啸叫,仔细听确实是变频器里面传出来的。
带载时刚开始转变频器面板电流就显示50多A,但电机也就43.8A。
故障是开到15Hz以下时,有轻微抖动,但超过15HZ时,变频器报缺相停机
后来将变频器复位重置,能开到满速,但约半小时后反眏有啸叫,并且变频器发热。
好奇怪
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机线圈有问题

网友A:
确定是变频器在叫?不是电机的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变频器在叫?不是电机的声音吗。
是变频器的声音
我也很奇怪变频器为什么会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变频器在叫?不是电机的声音吗。
哪变频器的声音
我也很奇怪变频器为什么会有声音

网友B:
变频器里面能有声音的也就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C:
可以调整一下载波频率,早期的变频经常会有这个问题,比如富士的G7

网友D:
啸叫大部分是开关电源的声音,

网友E:
变频器累了,该休息了,它苦啊。它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呢,哈哈,嚎叫,说明开关电源负载重了,可能是驱动电路故障。某些元器件性能老化了,致使电源负载重

网友F:
啸叫,一般来自电感元件。电磁间隙的振动,所产生的噪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调整一下载波频率,早期的变频经常会有这个问题,比如富士的G7
载波频率调整会发出声音应该也是电机发出的吗

网友H:
也可能是逆变模块发出的声音,富士的声音就比英飞凌的声音大。

网友I:
低频时IGBT导通和关短是有声音的,嗡嗡声,当频率高于一定值是就听不到了,试着调高频率试试,可能恰好在那个发声的点上了。

网友J:
消叫也不能报缺相呀。

网友K:
呵呵;这大多是开关电源的原因;有些充电器工作时也会有声音;

网友L:
条件足够的话,换一台变频器是最好的验证方式!!!

网友M:
对驱动电源板进行维修即可。

网友N:
一般情况下是电源部分的电容容量下降,如果时间比较长,建议先换一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