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刚刚看过一个帖子,说是跨步电压可能没有危害,所以发这个帖子,希望各位注意安全。
10kv接地,在10米范围内走动,足以致命!

我遇到最近一次跨步电压触电是新疆哈密一焦化厂建设工地,炉区钢件焊接工地,一个工人跑来说柜子电人,我去处理。

当时刚刚下过一阵雨,地面潮湿,我走到距离配电箱(380V)大约两米处时,突然感觉两腿发麻,意识到有跨步电压触电危险,我跳到旁边一块铁板上,发麻感觉消失。

仔细观察,配电柜支架是角铁焊接制成,底座也是一块厚铁块,猜测应该是电源线某相接地。打电话通知停电,验电后检查发现,配电柜进线处一根相线外皮破损,并且已经靠到配电柜,铁皮已经发黑。处理导线绝缘后,检查其他地方没有发现问题,送电正常。

所以奉劝各位,说跨步电压没有危险的,就是在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网友A:
跨步电压没有危险,谁说的。。。

网友B:
哪位大神说没危险的?让他自己去试试

网友C:
记得上次考试的时候是有距离要求的,还有跨步步距吧

网友D:
单脚跳!安全好!

网友E:
单脚跳还真听说过,这样没有电压差产生。但是万一摔了呢

网友F:
跨步电压很危险......

网友G:
这个应该和地面环境有很大关系,具体怎么样要测过才能知晓,不过谁都不敢去以身试电吧。

网友H:
跨步电压是初级电工的基本安全知识,单脚跳破解。。。

网友I:
真是拿生命在开玩笑,开挂的民族啊!

网友J:
10kv导线落地形成的电流回路,除去导线与地的分布电容,没有其他的回路。
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能在大地表面产生的跨步电压有多大?没有查到资料说明,我们暂且用两线一地式导线落地形成的短路电流计算一下,有资料说导线落地后20米内是不安全的,用这个参数可以算出每米的电压降,也就是每米的电压差是500伏,我们的步距到不了一米的,我们也不会赤脚走路的,分布电容的电流产生的电压降更是微弱的。
 380伏导线落地,在中性线接地的情况下,只是落地点到中性线接地点之间220伏的电压差,如果是TT供电系统,分布电容的电流产生的电压降更小。
所以跨步电压造成的危害是值得怀疑的。

网友K:
触电形式都有跨步电压触电这种说法

网友L:
楼主没真是万幸呀。

网友M:
跨步电压是很危险的,瞬间会致命的,电工安全操作规程上有如何处理跨步电压的方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kv导线落地形成的电流回路,除去导线与地的分布电容,没有其他的回路。
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能在大地表面产生的跨步电压有多大?没有查到资料说明,我们暂且用两线一地式导线落地形成的短路电流计算一下,有资料说导线落地后20米内是不安全的,用这个参数可以算出每米的电压降,也就是每米的电压差是500伏,我们的步距到不了一米的,我们也不会赤脚走路的,分布电容的电流产生的电压降更是微弱的。
 380伏导线落地,在中性线接地的情况下,只是落地点到中性线接地点之间220伏的电压差,如果是TT供电系统,分布电容的电流产生的电压降更小。
所以跨步电压造成的危害是值得怀疑的。
猜测是没用的,楼主有机会可以测试一下,当然不是用身体测,要借助仪表,而且是低压。一相火线插地上(一般土地地表几公分以下是湿的,如果一定要插到干土上可能是测不出来的),测下跨步电压,看看有没有可能对人造成危害。还有,资料证明,普通人体可以承受的电流是10ma,超过50ma可能引起心脏停跳。

另外,绝缘体在有些外因下,都可能变成导体,如胶木碳化等,可是正常时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正常时,我们穿普通胶鞋,直接摸电线,都不一定会触电。可是万一鞋子潮湿或破损,那么就危险了。还是尽量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还有一点,导线接地造成的电压分布不是直线规律,10kv接地,10米以外的每米电压应该只有几十伏,而接地点处距离一米电压可以达到几千伏。

有本80年前后的电工学书上有详细介绍。当然,书本可能存在错误,所以实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还有,空中的雷电,与地面能有多大分布电容,可是为什么会形成巨大放电现象呢?

网友N:
真是危险重重。跨步只在书上看的多,实际还真没太注意过。

网友O:
不管电压高低,不要做这种试验,汽车电瓶12伏直流,照样电的人脸发白,关键看流经人体的电流,满足条件低电压照样出触电事故。

网友P:
跨步电压本来就有危险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J:
10kv导线落地形成的电流回路,除去导线与地的分布电容,没有其他的回路。
分布电容产生的电流能在大地表面产生的跨步电压有多大?没有查到资料说明,我们暂且用两线一地式导线落地形成的短路电流计算一下,有资料说导线落地后20米内是不安全的,用这个参数可以算出每米的电压降,也就是每米的电压差是500伏,我们的步距到不了一米的,我们也不会赤脚走路的,分布电容的电流产生的电压降更是微弱的。
 380伏导线落地,在中性线接地的情况下,只是落地点到中性线接地点之间220伏的电压差,如果是TT供电系统,分布电容的电流产生的电压降更小。
所以跨步电压造成的危害是值得怀疑的。
接地点的压降不是安距离平均分配的,不是你那么算的。离接地点越近压降越大。现场地表湿度,土壤电阻系数等等情况很复杂。通常我们感冒不吃药也没事,但有时候特殊情况下是会要命的。安全是要安最糟糕的情况考虑的。

网友J:
我抛出“跨步电压”这个话题,目的是讨论它的真实性,我对这个现象持怀疑的态度,并没有否认它,我也没资格否认它,给学生上课时还是认真的按教材讲解(退休后受聘于一家技工学校)。这个话题质疑的是传统的教科书,是一个很重大话题,所以我希望资深的专业同仁们发表实质性的 有说服力的 有理论根据的看法,特别是一些亲身经历的案例

网友J:
雷电是一种击穿放电现象,它始终找绝缘最薄弱的地方放电,如云层之间,离云层近的高大建筑物等。它与分布电容没有直接关系。个人观点,可以商榷。

网友J: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
有一家机械厂找我,说零线碰到钢梁时发出像电焊一样的火星,他的电工说曾经把零线绑到钢梁上都没事,今天不知咋啦零线晃动时碰到梁就有火星,老板也害怕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电话。
 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个钢结构的机加工车间,有火星的地方是,零线从接线座上脱落了,晃动时碰到立钢梁就有火星,测量了一下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变压器自用的,中性线不接地,既TT式,整个车间的三相电器和单相电器使用都正常。首先怀疑钢梁带电。从进户线开始检查,结果发现车间内有一个用钢瓦搭建的小屋,钢瓦没固定,下滑后扎到了输电线上,时间长了扎破了绝缘层。因为全车间都是钢结构的,使得全部房架都带电。这个绝缘层什么时候扎破的,谁也不知道,但靠近这个立钢梁的是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三班倒,从没停过,常用的工具,刀架,模具及半成品都堆积到立钢梁的一侧,车床的三个操作工都没有任何感觉,我注意了一下当班的操作工穿的鞋,是一双布底鞋,他说穿胶底鞋容易扎破。
 立钢梁都有很深的地脚,可以看作是打入地下的探针。这就是一次很好的电线落地实验。

网友R:
380V接地都有两米跨步电压吗?

网友S:
跨步电压很危险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单脚跳!安全好!
另一种方法是两脚靠在一起,小步前移,要保证两脚始终接触。

网友T:
引用 网友J: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
有一家机械厂找我,说零线碰到钢梁时发出像电焊一样的火星,他的电工说曾经把零线绑到钢梁上都没事,今天不知咋啦零线晃动时碰到梁就有火星,老板也害怕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电话。
 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个钢结构的机加工车间,有火星的地方是,零线从接线座上脱落了,晃动时碰到立钢梁就有火星,测量了一下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变压器自用的,中性线不接地,既TT式,整个车间的三相电器和单相电器使用都正常。首先怀疑钢梁带电。从进户线开始检查,结果发现车间内有一个用钢瓦搭建的小屋,钢瓦没固定,下滑后扎到了输电线上,时间长了扎破了绝缘层。因为全车间都是钢结构的,使得全部房架都带电。这个绝缘层什么时候扎破的,谁也不知道,但靠近这个立钢梁的是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三班倒,从没停过,常用的工具,刀架,模具及半成品都堆积到立钢梁的一侧,车床的三个操作工都没有任何感觉,我注意了一下当班的操作工穿的鞋,是一双布底鞋,他说穿胶底鞋容易扎破。
 立钢梁都有很深的地脚,可以看作是打入地下的探针。这就是一次很好的电线落地实验。
为何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按规这种系统应该要有绝缘检测装置。

网友U:
引用 网友J: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
有一家机械厂找我,说零线碰到钢梁时发出像电焊一样的火星,他的电工说曾经把零线绑到钢梁上都没事,今天不知咋啦零线晃动时碰到梁就有火星,老板也害怕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电话。
 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个钢结构的机加工车间,有火星的地方是,零线从接线座上脱落了,晃动时碰到立钢梁就有火星,测量了一下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变压器自用的,中性线不接地,既TT式,整个车间的三相电器和单相电器使用都正常。首先怀疑钢梁带电。从进户线开始检查,结果发现车间内有一个用钢瓦搭建的小屋,钢瓦没固定,下滑后扎到了输电线上,时间长了扎破了绝缘层。因为全车间都是钢结构的,使得全部房架都带电。这个绝缘层什么时候扎破的,谁也不知道,但靠近这个立钢梁的是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三班倒,从没停过,常用的工具,刀架,模具及半成品都堆积到立钢梁的一侧,车床的三个操作工都没有任何感觉,我注意了一下当班的操作工穿的鞋,是一双布底鞋,他说穿胶底鞋容易扎破。
 立钢梁都有很深的地脚,可以看作是打入地下的探针。这就是一次很好的电线落地实验。
恰恰是因为中性点不接地所以没事,有压差才会导致触电!测一下钢梁和地之间有电压吗?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如果人体不在零线和钢梁之间产生回路怎么会触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
有一家机械厂找我,说零线碰到钢梁时发出像电焊一样的火星,他的电工说曾经把零线绑到钢梁上都没事,今天不知咋啦零线晃动时碰到梁就有火星,老板也害怕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电话。
 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个钢结构的机加工车间,有火星的地方是,零线从接线座上脱落了,晃动时碰到立钢梁就有火星,测量了一下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变压器自用的,中性线不接地,既TT式,整个车间的三相电器和单相电器使用都正常。首先怀疑钢梁带电。从进户线开始检查,结果发现车间内有一个用钢瓦搭建的小屋,钢瓦没固定,下滑后扎到了输电线上,时间长了扎破了绝缘层。因为全车间都是钢结构的,使得全部房架都带电。这个绝缘层什么时候扎破的,谁也不知道,但靠近这个立钢梁的是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三班倒,从没停过,常用的工具,刀架,模具及半成品都堆积到立钢梁的一侧,车床的三个操作工都没有任何感觉,我注意了一下当班的操作工穿的鞋,是一双布底鞋,他说穿胶底鞋容易扎破。
 立钢梁都有很深的地脚,可以看作是打入地下的探针。这就是一次很好的电线落地实验。
次事故中,变压器中线不接地,而钢梁够成良好的接地体,一相对钢梁接地,等于地电压就是一相的相电压,对零线呈现220V电压。这个跟两线一地输电法一样了。如果有机会测量,会发现另外两相对地是380,如果此时有人触摸另外两相,将增加触电危害。

而正因为钢梁的良好接地,使得附近大地成为等电位,人才不会有跨步触电感觉,这个跟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是一样的道理了。

而一般的导线接地,只是在地表,够不成良好接地,因为地表电阻率较大,所以地面才会形成很大的电压差,也才会构成跨步电压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
有一家机械厂找我,说零线碰到钢梁时发出像电焊一样的火星,他的电工说曾经把零线绑到钢梁上都没事,今天不知咋啦零线晃动时碰到梁就有火星,老板也害怕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电话。
 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个钢结构的机加工车间,有火星的地方是,零线从接线座上脱落了,晃动时碰到立钢梁就有火星,测量了一下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变压器自用的,中性线不接地,既TT式,整个车间的三相电器和单相电器使用都正常。首先怀疑钢梁带电。从进户线开始检查,结果发现车间内有一个用钢瓦搭建的小屋,钢瓦没固定,下滑后扎到了输电线上,时间长了扎破了绝缘层。因为全车间都是钢结构的,使得全部房架都带电。这个绝缘层什么时候扎破的,谁也不知道,但靠近这个立钢梁的是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三班倒,从没停过,常用的工具,刀架,模具及半成品都堆积到立钢梁的一侧,车床的三个操作工都没有任何感觉,我注意了一下当班的操作工穿的鞋,是一双布底鞋,他说穿胶底鞋容易扎破。
 立钢梁都有很深的地脚,可以看作是打入地下的探针。这就是一次很好的电线落地实验。
还有一点,所谓TT,是变压器侧中线接地,负荷侧外壳接地的系统。

网友V:
跨步电压不可小觑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规定,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点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米以内。

网友W: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X:
10KV的高压导线接地时,离开20米以外才能安全,跨步电压在80公分为最强(跨步电压最高),所以最好的有效办法是两脚拼拢往外跳。这不是谁说的,这是多少血的教训得出来的结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
有一家机械厂找我,说零线碰到钢梁时发出像电焊一样的火星,他的电工说曾经把零线绑到钢梁上都没事,今天不知咋啦零线晃动时碰到梁就有火星,老板也害怕了,赶紧给我打电话了电话。
 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个钢结构的机加工车间,有火星的地方是,零线从接线座上脱落了,晃动时碰到立钢梁就有火星,测量了一下零线和钢梁间电压足足220伏,变压器自用的,中性线不接地,既TT式,整个车间的三相电器和单相电器使用都正常。首先怀疑钢梁带电。从进户线开始检查,结果发现车间内有一个用钢瓦搭建的小屋,钢瓦没固定,下滑后扎到了输电线上,时间长了扎破了绝缘层。因为全车间都是钢结构的,使得全部房架都带电。这个绝缘层什么时候扎破的,谁也不知道,但靠近这个立钢梁的是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三班倒,从没停过,常用的工具,刀架,模具及半成品都堆积到立钢梁的一侧,车床的三个操作工都没有任何感觉,我注意了一下当班的操作工穿的鞋,是一双布底鞋,他说穿胶底鞋容易扎破。
 立钢梁都有很深的地脚,可以看作是打入地下的探针。这就是一次很好的电线落地实验。
这明显是IT系统,我们矿山井下必须用这种方式,允许短时间单相接地运行,形成实际的两相一地,但是必须有接地监测装置,这种系统主要考虑潮湿环境触电危险和供电可靠性,如果排水、通风和提升突然断电,可能会造成事故。

网友O:
安全规范、法规都是血和生命换来的,不要试图挑战。

楼主(2017-07-15):
刚刚看个视频,就是跨步电压触电的实例,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楼主:
内容转自本论坛,不会发链接,直接复制的网址

https://tieba.baidu.com/p/5199752879

网友Y:
楼主是一位有经验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