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能否用普通输入触点接入旋转编码器实现加减计数?望大侠们给个思路。编码器是A B相增量式的,暂不考虑使用PLC的高速高速计数,脉冲频率大概在50HZ左右。

网友A:
编码器肯定是要用高速计数口的,要不要么接收不到,要么丢得一塌糊涂

网友B:
编码器给的就是高速脉冲信号啊,你不用高速脉冲通道你想怎么接收信号呢,而且各个厂商的PLC,各种型号所支持的高速通道的数量和频率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通道是需要配置的,并不是说普通数字量输入口都可以就收高速脉冲。

网友C:
频率才50Hz?普通的数字口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为好。有的开关量输入楼不认脉冲。

网友B:
如果类比于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的话也是可行的,你的普通输入也必须是晶体管输入,也就是说你的普通输入必须具备高速通断的能力,这样你给他发脉冲过去,他是可以计数的,要是普通的输入口是继电器型的,那也是比较好玩的,脉冲高电平24,低电平0,只是频率不要太快哦。
结论就是怎么都能行,只要硬件支持,那个口都可以的。

网友D:
不靠谱 不稳定
首先很多编码器返回的信号的5V的信号,而PLC普通输入点一般是24V的。
其次如果你真想这么用,还不如价格接近开关什么的来的划算。
50HZ应该能用,一般输入最少需要3ms的动作信号时间。

网友E:
普通输入接口能够识别的信号电平,信号持续时间,输入信号参数在范围内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50HZ,程序单向计数可以,现在瓶颈是增减双向计数,只是在一个方向计数有丢失,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版主有何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码器是24v的,这个硬件接线上不用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信号电平可以识别,只是在单个方向上有累积误差,程序上是否有好的建议

网友F:
这个好像必须要用高速计数器才行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向有两种办法,第一种,设脉冲为A和B相,采用鉴相判别方向,第二种省事的办法,设一个反向开关信号,还是一路脉冲即可,这个换向是人为的,前者是自动的。

网友G:
这么低的频率不必要用编码器啊,用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看普通通道的滤波时间,也可以设置立即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低的频率不必要用编码器啊,用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由于机械方面的限制,无法使用光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向有两种办法,第一种,设脉冲为A和B相,采用鉴相判别方向,第二种省事的办法,设一个反向开关信号,还是一路脉冲即可,这个换向是人为的,前者是自动的。
现在程序是当A相上升沿时,若B相为低电平,则计数加一, 当A相下降沿时,若B相位高电平,则计数减一

网友H:
这样接有可能有的脉冲没有反应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类比于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的话也是可行的,你的普通输入也必须是晶体管输入,也就是说你的普通输入必须具备高速通断的能力,这样你给他发脉冲过去,他是可以计数的,要是普通的输入口是继电器型的,那也是比较好玩的,脉冲高电平24,低电平0,只是频率不要太快哦。
结论就是怎么都能行,只要硬件支持,那个口都可以的。
谁家的plc是继电器式输入?

网友I:
50hz现在的plc完胜没压力。
只是你想加减就要商讨了,编码器正反转时计数器自动加减,用普通输入口没戏。
15楼的设想不可能实现,具体请查看plc的工作原理。

如果你清楚编码器何时正反转~也就是编码器的转动是你的程序控制的,就用程序解决计数器加减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不是类似鉴相法?是不是比较两路脉冲的相位差为好呢?相差90度,是通常的做法,鉴相谁超前,转向就是谁的方向。

网友I:
忘记说了,普通输入口,一个A 或者B就够了,都接没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I:
不是继电器也是光耦啥的吧,总不能24直接干单片机引脚吧,我做的PLC就是继电器式输入的,24转5给到片子上,连光耦都不带用的。
还有就是普通口真的不能连编码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是继电器也是光耦啥的吧,总不能24直接干单片机引脚吧,我做的PLC就是继电器式输入的,24转5给到片子上,连光耦都不带用的。
还有就是普通口真的不能连编码器。
你自己做的就不讨论了--个例
楼主说的要求,使用普通的收入口完全可以直接接编码器。

网友J:
“用普通输入触点接入旋转编码器”,原来是说编码器信号接到PLC的普通输入端口;我未用过编码器,所以先未看通。
频率不高,则要看脉冲宽度了;识别方向,则可能需另外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