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有一套系统,预留以太网接口(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PLC),现在我需要把这个系统的数据通过以太网读取到西门子S7-200当中,然后有一些的连锁和上位机的显示。请问这个可以实现吗?S7-200这边需要什么配置不?
不胜感激~

网友A:
最新版本的S7-200 Smart 貌似能做Modbus TCP的主站  不过库文件要钱,几十块钱一个授权。

网友B:
是什么样品牌的PC,这样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没听说SMART库文件要钱的啊!用OPC没问题的啊!

网友D:
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具体的plc能好确定点

网友E:
对方的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控制器的话,还真不好搞,硬件方面一般都没有什么要求,只需要购买西门子的有以太网口的PLC控制器即可。

网友F:
或许 也可以把数据通过上位机 转到西门子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