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哪里可以下载到或看到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的教学视频?

网友A:
呵呵;就一个文本还搞什么视频;
官网上下载个手册好好研究下就行了;

楼主:
官网上手册和软件都下了,看着都简单,手册上根本没说清楚。只讲了与各种品牌的PLC的连接方法,比如:文本显示器后面的接线都没有(但实物上可看到),象PLC手册上都有的。文本显示器软件上可操作的线圈、继电器是文本上的还是PLC上的?它们都有哪些?连个表格都没有,即它的资源表都没有。象PLC手册上有多少个中间继电器,什么类型的都会有介绍的。对于熟手来说小菜一碟,对于我来说,第一次接触,才一天,所以搞不明白。

楼主:
说明书上除了安装尺寸、电器规格、使用条件外,就是与各种品牌PLC的RS232的连线方法,没其他东西

网友B:
文本显示器软件上可操作的线圈、继电器是文本上的还是PLC上的?
文本上哪有线圈、继电器,当然指的是PLC。
至于资源表,仍旧是PLC上的,据我所知,只要你选了PLC,文本能自动识别需要的地址。

楼主:
是啊,要是这样的话,初次接触的人,说明手册上不说,谁会知道?叫我怎么开发?手册上我没看到有这种语句。

网友A:
呵呵;这是最简单的文本,上面操作的都是针对与之连接的PLC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

网友C:
其实文本上的操作线圈也好,继电器也好,寄存器也好,跟触摸屏是一样的

网友D:
楼主 可以连接PLC,把所有功能都试一试。

功能不是很多,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E:
楼主,看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书哈,都在里面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厂家不讲清楚,才造成我一头雾水的!只要厂家在使用手册上添上“文本显示器开发软件上所操作的所有中间继电器、线圈、寄存器等软元件,都是所选PLC上的编程元件”不就得了!

网友F:
两个手册的
一个是软件使用的
一个是硬件连接的

网友G:
这个文本好像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厂家不讲清楚,才造成我一头雾水的!只要厂家在使用手册上添上“文本显示器开发软件上所操作的所有中间继电器、线圈、寄存器等软元件,都是所选PLC上的编程元件”不就得了!
不要怪人家厂家;初学就踏踏实实的去学;

网友H(2020-08-11):
谁有OP320-A视频编程教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谁有OP320-A视频编程教程
上面说那么多 还没有看到呢
就是些数据设定 显示
按钮 指示灯 报警。
手册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