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现在用的台达ASD-A2 0421L的伺服驱动器。用到的功能1.根据不同的情况给电机发送一个转N圈的位置命令(PR模式下)2.当电机堵转,扭矩超过一定阈值以后,自动停转然后向上位机发送一个警告信息。
   之前的控制方式是直接用一个串口线连接工控PC机和伺服驱动器,用的PR模式的内部脉冲指令,暂时只用到DI1。
   就这种情况,PLC的点数和选型应该怎么确定呢?我在网上看了一款台达的PLC型号是DVP32ES200T,感觉32个DI/DO是不是太多了?除了这个点数,PLC选型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不?

网友A:
呵呵;ES2最小有16点,只有8个输出;够用不?

网友B:
个人觉得,伺服说明书要多读懂。

网友C:
还有12个点的,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A:
12点是DVP-12SC的,不属于ES2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点是DVP-12SC的,不属于ES2系列了;
如果PLC点数超过我的使用需求是没问题的吧?除了点数,我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吗?还是说DVP32ES200T就完全可以满足我的控制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伺服说明书要多读懂。
额。。。主要我是个外行。。。本来的专业是学通信的。。。被导师强行拖过来撸电机的。。。之前电机从买回来,到写程序让它按指定圈数转起来都花了好久时间。。。
   另外我想请问下您:如果PLC点数超过我的使用需求是没问题的吧?除了点数,我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吗?还是说DVP32ES200T就完全可以满足我的控制需求了?

网友D:
你速度不快的话,DVP14SS211T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速度不快的话,DVP14SS211T也可以
速度快指的是什么?我这边电机额定都是3000rpm,但是一般跑1000rpm以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因为伺服一般是走脉冲+方向的,速度快慢取决于PLC发送脉冲的速度,DVP14SS211T,最高频率是8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伺服一般是走脉冲+方向的,速度快慢取决于PLC发送脉冲的速度,DVP14SS211T,最高频率是8K
那应该够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如果电机一旦堵转导致扭矩过大,但是伺服驱动器还未因扭矩过大报警,这个时候可以让PLC控制电机停转同时给PC工控机发送一个警告信息吗?DVP14SS211TPLC是否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但是时效性不是太好,台达伺服驱动器那边有个485接口,你可以用PLC读取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参数,然后进行比较就可以

网友A:
呵呵;DVP-14SS还是不要用来定位,对应的DVP-12SC与这个大小形状都一样,就是定位专用的,2路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