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尺寸总变化

楼主(2017-05-23):
很不稳定,送料长度根本不准,即使调了一下速度,送料长度也会发生变化。怎么才能和输入值一样呢?

网友A:
料是怎么夹装的

网友B:
物料的装夹方式,送料机构的间隙等等都有关系,还有就是程序,误差有多少?有没有规律?

网友C:
送料机构是伺服电机还是油缸送料?

网友D:
还有你的释放调好没?

网友E:
确实送料是伺服电机精确定位吗

网友F:
料和料辊之间打滑有可能打滑

网友G:
在伺服轴与外部做个刻度标记,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停在同一位置,然后确定是伺服的问题还是外部连接机构的问题。

网友H:
如果用的是伺服,直接找结构原因了吧!

网友I:
呵呵,造成的原因太多了:
1、设备机械部件问题,比如输送轮打滑。
2、电气控制系统问题,比如伺服马达不能及时停车。

网友J:
这个很复杂,有电气和机械双方机综合原因,电子齿轮比与HMI屏显是否对应,机械的原因就多了,要看现场

网友K:
先把机械搞清楚!

网友L:
是不是测尺寸的有问题。

网友M:
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吗,位置是怎么确定的,控制原理等也要讲讲

网友N:
你光上个屏
怎么分析问题?
至少也要告诉大家机械部分的情况吧!

网友O:
多上点图片

网友P:
还是把送料机构图片发上来更好分析

网友Q:
光有HMI有啥用啊,要看实际工装啊!

网友R:
是显示数据变化还是实际的数据变化啊

网友S:
如果是液压控制,可以观察压力,是否存在卸压现象

网友T:
机械方向看看

网友U:
你要表达清楚怎么不准,怎么个动作才行,向你这样只是说不准,到底是那个显示大、小,还是怎么不准,叫别人猜去吧

网友V:
送料辊打滑了,或者电气控制系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