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没有上传程序到电脑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上传程序到电脑的功能?

有的,上载的项目只能用于下载到同型号里面去,不能编辑,使用ADP3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上传程序到电脑的功能?

有的,上载的项目只能用于下载到同型号里面去,不能编辑,使用ADP3软件。

HAVE FUN!
呵呵;这款是HITECH的PWS1711的克隆版,但唯一少了一个功能就是上载;

也就是说:PWS1711的可以用ADP3上载,上载后可以写入同型号的屏内,但不能打开画面编辑;
而这款GD17在系统菜单里把上载的功能给取消了;
SO:没有上载功能了;

网友B:
这款的可以上传到电脑再写入同型号的屏内;

楼主:
本来是想读取程序的
现在只能修了。

网友B:
呵呵;PWS1711还可以,GD17读程序是没指望的;

楼主:
液晶不好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