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一个威仑的触摸屏。一个汇川的PLC连接,现在是威伦的触摸屏上没有汇川这个品牌可以选择,现在想用MODBUS RTU来让他们通信,之前没做过这样没有牌子选的经验,想问我怎么把触摸屏上的地址和PLC的地址对应起来,望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威纶通客服!@!

网友B:
选三菱的就可以了。3u3g之类的

网友B:
modbus需要找对应地址。花费些时间

楼主:
对,问过汇川技术支持,说选三菱2N就可以,这很简单料,但是我想如果不选三菱呢,直接用协议通信

网友C:
换一个牌子的触摸屏或者人机界面就好了

网友D:
是这个吧

网友E:
汇川的话直接选三菱FX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F:
直接用三菱的PLC选项 FX系列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