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称重变送器怎样和三菱FX2AD接线啊?

楼主(2017-05-23):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你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搞清楚;

网友B:
模拟量手册中有接线说明,这个模块可以接电压信号或是电流信号,这些信号范围都是有要求的。

楼主:
谢谢各位,电压输入,刚开始学习,主要是2AD和变送器接线柱标注不同不知怎么接。变送器的GND要接2AD的com口吗?

网友B:
电压信号要接VIN 和COM端,你那变送器有哪几个信号?

网友C:
看下变送器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应该有接线图,从电路板上看GND应该接PLC的com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送器电源负极也接在GND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和电流信号都有

网友D:
那就都可以接
电压的简单
电流的抗干扰更好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也请教下,书上看到说FX2N-2AD如果是要输出是电流信号的话是不是要进行零点和增益的调整 ,因为2AD出厂设定是电压输出的?

网友A:
电流信号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电流信号调整的话,是如何调整,只调整外围的接线还是增益什么 的要调整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F:
模拟量用AD模块,通讯用485端口,一般的称重都有通讯端口的

网友B:
电流或是电压只是外部接线不一样,不需要程序设置。

网友G:
这种信号无非是电压或者电流的模拟量信号,搞清楚范围(比如0-10V或者4-20ma)设置好对应模块的参数,下载三菱对应模块手册(可能就是叫FX模拟量手册之类的)查看具体接线的部分。看到这里基本都OK了吧。

网友H:
称重传感器一般是几个并联接在称重模块上,转成模拟量信号,再接在AD模块上的。
看看用的什么称重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