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2017-05-23):
求教,西门子S7-200 smart型号,温控模块台达DTE10T,两者进行modbus通讯
台达温控模块有个专门的监控软件,可以监控和设置参数。

网友A:
首先对应每个温控器的地址是否与SMART相对应,还有数据内容是否通过MDBOUS的数据区进行填写完成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小区集中供暖中的应用

网友B:
你这是成功了 还是没有成功呢?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台达产品在龙门刨铣床上的应用

网友C:
看你要干嘛呢?!读测量值?写设定值?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分切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读取当前温度及PID参数,设置加热温度,控制自整定,控制加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成功才会问呀,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温控模块的地址

楼主:
这是地址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地址是相对于台达软件的地址吧,我想你需要知道这些参数modbus对应的地址,然后用PLC读取modbus地址就可以了。
你这个是怎么个连法,监控软件-PLC-温控模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要做通监控软件和PLC的通讯。
【方案】
智慧物流发展,华北工控提供智能分拣中心系统定制化工业整机方案

网友B:
程序不完整?
循环读取的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华北工控:AI+工控机一体化定制方案 加码布局数据中心市场

楼主:
恩,我现在是测试,只是写了一个通讯协议和读写指令,写的指令也是一样报错。然后循环可以的话,单次会出问题?单次都报错,循环肯定也会报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哎,监控软件只是确定通讯协议,通讯协议对了才能对地址啊!而且确实我也不知道西门子上的地址跟温控模块那个的地址如何和对应!

网友B:
做过几次通讯基本都是用9600或者19200的波特率
连线正负对了
程序循环读取就行了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当然是不是标准的modbus最关键

网友E(2018-07-21):
你这个通讯没有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