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昨天看到一台小电葫芦的电气原理图,只有上下两个动作,都是点动。按钮轻轻按下是慢速,用力按下是高速
没有给双速电机接过线,所以这个电路看不懂,求指点

网友A:
照着电路图从新理一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气原理图主电路看不懂,理线也没用。不懂原理

网友B:
上下限位在主回路里面,一直按住不怕电机缺相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电动葫芦专用断火限位器,通过导绳器触发动作,同时断两相,不会缺相

网友D:
给个手操盒看看~解刨一下按键看看什么结构和原理。
km1表示没看懂

网友E:
或可先看一下双速电机的资料,能够按型号针对性地了解更好;
亦可先假设相关动作,再判别哪个是低速、哪个是高速。

网友F:
依照电动葫芦动作原理,SB1应该是运行按钮(即电源按钮),按下后电动葫芦可使用,但是应该有KM1的自锁,这个是不是KM1线圈上侧的那个线确定的,从图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表达的应该是自锁的含义(好像以前有过这样的画图法,具体不记得了)。
SB2是慢上升按钮,从图中标示的断火限位器可判断,当然图中也有标注。KM2是慢上升接触器。
同样SB3是慢下降按钮。KM3是慢下降接触器。
SB4是速度选择接触器,楼主可通过查线路确认,那个KM4处标注的R1、R2、R3、R4是不是KM4处挂接的辅助接点,感觉R1、R2应该是常闭触点(图中看是开点)。
那么问题来了,依据图中所示,当按下SB2或者SB3时,电动葫芦慢动作,同时按下SB4时,电动葫芦才会变快。。。与楼主操作的轻按是慢速,重按是快速,有出入,请将操作手柄拆开确认几个按钮的接线。
同时能提供设备图纸更好。谢谢

网友G:
意思就是SB4在SB2 SB3下面嘛所以要深按,类似于(SB2或SB3)与SB4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见过这种设备,没修过。前几天见到了电气原理图,主电路都没看懂,电机怎么那样接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送上双速电机线圈图纸,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D:
好像原理不符合实际~目的就是让你看不懂
对比楼主与楼上的电机图又是看不懂。

网友H:
KM1线圈是三个端子吗?U1、U2为何连在一起?

网友I:
回复 网友F:
还是不明白!楼主的图纸 U1U2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J:
这图画的真奇怪表情,看不懂。图纸 U1U2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E:
还是需先看电机的型号,确定其变速方式后、再反推变速的接线;如果有机会查看实际电路,则可核对图纸。
或者,看能否找到类似的参考电路。

网友K:
看了一下这个图,绘制的不规范,而且电路设计也不合理。如图分析,这个双速电机是双绕组电机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U1和U2的短接。
u1v1w1通电是低速,u2v2w2通电是高速。km1是电源,注意km1控制回路绘制不正确。km2和km3是正反转,km4是高低速。

而按楼主描述,SB2-SB4和SB3-SB4分别是两个复合按钮,SB4有两个按钮并接。

这样一来,就很好解释,按下SB1,电源接通闭锁,轻按SB2电机低速正转,重按则后面的SB4接通,电机切换为高速。反之,SB3重按后面SB4接通,电机高速反转。不知可对?

楼主:
回复 网友K:
按照电气原理图,如果KM4不动作,电机只有U相有电,电机不能动作啊

楼主:
这个图见过,和这台设备好像不一样
仅仅是一个U相那样的接法就说不通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照电气原理图,如果KM4不动作,电机只有U相有电,电机不能动作啊
km4使用常闭触点接通低速,常开触点接通高速,所以km4不得电,电机也是可以低速启动的。

网友L:
按16楼的描述,则能够说通,若电路图主回路是正确的话;如有可能,可查看电机是不是双绕组的(例如型号等)。

网友M:
一、原始状态:KM1、KM2、KM3断。KM4的1-2、3-4断,R1-R2、R3-R4通。
二、接SB1,KM1得电通。
三、慢速升降按SB2或SB3,电机U1、V1、W1通电,电机正反转。
四、在按下SB1或SB2时,再用力按下,则SB4接通,KM4的1-2、3-4通,R1-R2、R3-R4断。电机U2、V2、W2通电,高速运转。
五、图上所画的U1、V1、W1和U2、V2、W2并不是表示电机的U、V、W头尾,表示的是电机二组绕组,二组绕组的尾端并未画于图上。

网友N:
图上R1与R2应该是常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照电气原理图,如果KM4不动作,电机只有U相有电,电机不能动作啊
km4使用常闭触点接通低速,常开触点接通高速,所以km4不得电,电机也是可以低速启动的。
KM4常闭点也仅仅是接通的W1,U1\U2也都接到了同一相,电机绕组没有形成回路啊
也许就是21楼所说的那样,R1 R2应该也是常闭点,而且图上的绕组表示的并不是正常的绕组的首尾端

楼主:
   拆了一个类似的小电葫芦,我感觉整明白了:
   这个电路图电机部分绘制和普通电机一样,容易给人误导。它是拥有两套相互独立绕组的双速电机,两套绕组都是3个抽头引出线,u1、u2是分别是两套绕组的一相,通电时都接到电源的A相。
低速运行时U1 V1 W1通电,通过KM2 KM3调节正反转,同时这两个接触器也是调节高速正反转时使用的接触器
高速运行时KM4通电,U2 V2 W2得电,电机运行。接触器KM4和另外三个不一样,它是两对常开、两对常闭,低速时使用两对常闭点给V1 W1供电,高速时通过两对常开点给V2 W2供电

网友O:
    线路图不错收藏下

网友P:
回复 网友F:
会不会是双层触点,第一触点有个弹簧,轻按的时候第一触点闭合,第二触点分断,重按的时候,按钮还要再行进一些第二触点才闭合。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送上双速电机线圈图纸,看图就明白了
不是这种的双速电机,这种电机那主电路图就画错了,它的主要调速机构在KM4电机应该是绕组中间抽头的(有点类似于自耦变压器的)

网友Q:
动作允许应该是先按,SB1启动,电机一个时候是没有反应的,再按SB2电机开始慢速上升,这时按住SB4电机开始加速上升,(但是按楼主所说的,那SB4应该是和SB2是一体的),才会这样的SB3和SB2功能是一样的,KM4不是一般的接触器,如果是一般的接触器那需要两个,但是KM4只管了两相

网友R(2017-07-08):
   按照起重行业的通常做法,电机不是双速电机,是锥形电机,带刹车的。
    很明显,高速的时候KM4短接的是调速电阻,R1-R4。原图的R1和R2接的是常闭触点,照片上面可以看出来脏的部分,是擦掉了线条。

    在起重行业,控制2相电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天车的凸轮控制器就是增减转子上面的电阻来调速的,调换2相电的相序来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S:
有点看不懂哦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其中一个接触器触点是两常开、两常闭,电机时独立的两套绕组

网友T:
双速电机起降的电葫芦图纸,可以借鉴

楼主:
回复 网友T:
仔细分析下,主电路差不多,有一相的一端持续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