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啥

楼主(2017-05-23):
如上图中红圈内黑色部件,是调压器中的一个部件,左边写着“PRESS  TO  PRESS”(按压),淘宝了一下,没淘宝出来是什么东西!”ROHS“是电子产品中危险物质残留的一个标识,不是品牌名。
请教论坛的前辈们,这个小部件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用的?感激不尽

网友A:
感觉像保险丝

网友B:
保险座,12A,从前面旋出。

网友C:
保险丝盒,内部应该有个保险丝。

网友D:
保险座,前面有个一字槽,旋转能把保险管拿出来。

网友E:
圆柱体保险盒
内部是保险丝
ROHS是欧盟的一个标准,它的全称是《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

网友F:
从以上回复看,可以先查查是不是保险(座)。

网友G:
看样子像是保险座,把前面的盖子拧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保险。

网友H:
楼上的都一口咬定是保险管座子?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像家用级电源线排插一样的,名称就叫:可恢复式过载保护器,请看图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都一口咬定是保险管座子?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像家用级电源线排插一样的,名称就叫:可恢复式过载保护器,请看图片。

还是你的靠谱

网友J:
过载保护开关

网友K:
用手按一下什么感觉
8楼的靠谱

网友L:
看不来,还是跟大家学习一下吧。

网友M:
过流保护,按压可以复位

网友N: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O:
其实那样子的一张图,很多时候就是猜,有心问倒是拍多两张出来。

网友P:
过流保护吧,跳闸后需要手动复位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热心回复!!!
这个小家伙可能不是保险,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用万用表测通断的档位测试,最开始输出的两个接线端是开路,正常也应该是开路,调压器嘛,要是闭合的就没法工作了!
然后,楼主好奇按了一下,就给按下去了,然后输出的两个接线端就通了,用万用表测通断的档位测试,有“滋滋滋”的响声,楼主猜测是这个小部件坏了,于是把固定的塑料螺母拧开,想把按下去的按钮拽出来。
大家猜猜看是啥结果?
拽不出来!楼主就又按了一下,发现现在只能按进去一小截就又会回弹回来,不像没按之前是凸出来很高的。
楼主感觉这个小家伙可能坏了,于是把接线端子全部拆开,单测小部件两端的通断,发现不管是按下去还是不按下去,都是通的,楼主可能第一次按的时候,触发了什么机关,把这个保险整坏了?我想可能有这个可能!要是这样子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坏的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M:
前辈,我按压了它没复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噢!是不是按的用力会把它按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按压是复位还是会按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一字槽,左边有个螺母,我拧下来了,然后就没有可以拆开的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噢!那按压的话,会不会把它按坏?按左边的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H:
前辈,我拆开了螺母,但是中间那个按钮,我拽不下来呀!感觉和您给的图有点不一样哎!

网友Q:
像是一个复位按钮。按下去短暂性断开作用。

网友R:
一般来说还是先用万用表量下各引脚,然后按下开关观察变化来判断下吧。。

网友S:
我怎么想起了急停按钮呢,按下去需要转着才能断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拆开了螺母,但是中间那个按钮,我拽不下来呀!感觉和您给的图有点不一样哎!
把全图拍照发上来,是使用于什么设备上的零部件?
这种有小按钮的还认为是保险管吗?保险管不是小帽子,是小螺丝旋出来的呀。手动复位过载保护器吧,正常是接通的。超过12A自动断开,按下既是复位并恢复导通的操作。

网友T: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熔断器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只要力度不是那么离谱就不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熔断器了。
这种都是一次塑封的电子元件,拆不开的,暴力拆开也会报废了,估计内部就是热金属片,过流发热之后自动断开,需要手动按压进行机械复位,原理跟三相电机驱动电路中的,常用的三相热继电器是一个鸟样。

网友U:
是不是一个带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元件 呢。

网友V:
还真没细心观察过保险和这个楼主的小家伙,希望上船细节照片!!!

网友W:
都说了是过载保护开关了,还用讨论吗?UPS上这东西多。

网友X: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一个带手动复位的过载保护元件 呢。
表示赞同。楼主不是电气人员吧?让我们猜。

网友Y:
这个肯定是可恢复式过载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X:
楼主是,但是不是专业人士!那个是调压器坏了,让我诊断下,用万用表量出来是线圈短路了,诊断过程中是看见这个小部件不认识,很好奇,所以发上论坛给前辈们过过眼,看是啥宝贝!现在调压器已经拿出去修了,没有办法拍实物图的全方位图片了!

网友Z:
过热开关。很像。带复位功能

网友AA:
我就问下。羞好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没有!是线圈短路烧坏了,跟这个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结果没修好呢,线圈坏了,修一台和买一台差不多,然后就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