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 22KW 报E.GF

楼主(2017-05-23):
(无正文)

楼主:
带22kw-4的电机,报E.GF,查看故障时 频率到0.8Hz  电流在29.7A
后拆回,不带电机,空载运行就不报,查看电流为0.00A
带7.5kw电机正常,电流在8A,三相电流 电压均平衡
在带两台7.5kw和4kw一起,就报E.LF
设置P.251 把缺相保护关闭,就不报,运行,电流在13A左右,三相电流,电压也平衡,面板电流显示13A ,也正常

就茫然了,拆开,发现 驱动板 型号 A54MA 15A ,15kw的驱动板啊,IGBT模块呢,2MBI,100PC,-140,100A 的
15kw 的驱动板,只要改了电流参数就能当22kw用???
客户反映用了1年。。。
那报E.GF问题出在哪???
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
E.GF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
E.LF  输出欠相保护

网友A:
电流检测部分吧

网友B:
输出侧接地过电流故障

网友C:
电流输出检测故障,该问题不难,很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C:
驱动输出不正常,重点修驱动,供电是否正常,光耦是否正常

楼主(2017-07-08):
是 电流传感器异常,更换后,正常
还未装机器上,到时装了,结果在来回帖,谢谢大家的指教

楼主(2017-08-22):
已经装机了,运行正常,谢谢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