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就是用moxa卡,232,485串口之类的
  采集电表,水表,天然气表,压缩空气流量计,地磅,的数据,

网友A:
你这是问题吗?
谁来回答?
怎么回答?

网友B:
问题太大,没人能提建议,哪怕你把仪表、传感器数量和接口等说一下,别人也能帮着做个框架思路。

网友C:
看你的表都支持什么协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oxa卡,232,485串口之类的
  采集电表,水表,天然气表,压缩空气流量计,地磅,的数据,
没有提供工程的预算,没有提供数据采集的任何硬件要求,没有提供数据采集以后的处理要求。
1、用工业控制部件采集,比如PLC。
2、直接用台式机电脑采集,安装PCI插槽的数据采集卡+专用的数据采集软件。

网友E:
PLC加PC可以。

网友F:
PC+组态软件也可以,很久以前干过工控机装组态王,用OPC通讯干活的情况,有好多看似高大上的东西,拆开一看连控制器都没有,最好是懂一些通讯协议或者上位机组态比较好。
这年头某宝触摸屏的能力都强的跟PLC一样了,但是通讯协议才是核心的东西。

网友G:
给你个方案
moxa卡+kepserverex(opc server)+wincc(opc 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