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遇到阻力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学无止境,希望成长

网友A:
自动的时候要看看什么条件造成电机转动,还有设备有反转按钮的话应该就有反转的需求吧

网友B:
没人能帮你,各种变频都不一样,谁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品牌的,采用的是什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转时有的自有在手动的时候才能反转,自动的时候没有反转
学无止境,希望成长

网友A:
那要看看程序有没在自动状态下有反转输出的条件,根据你的描述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C:
电机功率多大,什么样的负荷。

网友D:
要根据具体控制电路分析才能查,你这样表述再专业也无法给出结果。

网友E:
不管是自动手动,正转反转,都要给它信号才行

网友F:
2楼说的对,各家产品不同,不好说呀。手动行、自动不行,要查系统的问题。什么系统全不知道。

网友G:
自动程序问题看看,看看满足自动正反转的条件。

网友H: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手动是指面板操作吗

楼主:
变频器是瑞恩GV3000/SE的,控制信号都是由PLC进行的
学无止境,希望成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瑞恩GV3000/SE的变频器,控制信号都是由PLC进行的
学无止境,希望成长

楼主:
回复 网友I:
都是由外部PLC控制的,变频器是瑞恩GV3000/SE
学无止境,希望成长

网友J:
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A:
你的负载是怎么样的,有的像行车一样有重力负载的话没抱闸也是会晚下的,这些都没说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带的减速箱,减速箱出来是万象节,万象节和粗整辊连在一起的,一共有十几根万象节
学无止境,希望成长

网友K:
其实这个你不光要考虑内部的可能,也需要考虑是不是外部造成的,先监测一下,出现这个问题时PLC有没有给反转信号,可以把变频器反转信号给入信号先拆除,试运行一下看看,是外部的问题还是内部原因造成的!有问题的话,先把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想到,再进行逐步排查,借此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