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回原点要用使能,点动正和反也要使能,定位正,定位反还要使能,都是一个电机,怎么处理这么多使能问题。不能一直使能。所以求助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一直使能?正常工作时要一直始能的。

网友B:
使能,就是通过开关量进行控制而已,你以为需要神马高科技控制技术?

网友C:
可以一直使能,也可以需要动作时使能,根据你的要求来,是动作条件下并一个使能信号即可。

网友D:
都是一直使能吧。

网友E:
看回复是可以一直使能,而顶楼说不能一直使能,不知只是对资料的理解还是遇到了具体问题。

网友F:
正常是设置好使能
或者先动作一个继电器。

网友G:
使能,就是允许一个功能开始的控制信号。最好还是用它,不要始终置1。处于安全理念,设置的充要条件。不用当然也行,但不专业。仅此而已。

网友H:
我觉得默认初始的时候应该是使能状态可以做一个按钮,按下去释放使能

网友I:
默认是一直使能状态,调试的时候有可能使能会放开

网友J:
我在应用的时候,在没有故障的时候,我会一直使能。我不知道 这样会用什么弊端。如果不一直使能可以用I/O点来控制,但是我觉得浪费的时间和I/O点数。个人意见望大家点评。

网友K:
不使能位置就会动   不然就用绝对值

网友L:
每次动的时候顺带输出个使能信号。。。很难么。。或者不报警的情况下一直使能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M:
使能感觉就像抱闸一样

网友N:
不使能也不动作呀。

网友O:
早上吃了,中午吃,晚上吃,有时夜里还要吃,为什么不能一直吃下去

网友P:
你不做一直使能的话位置可能会因为外力跑掉的,那还要怎么做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