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请教

楼主(2017-05-24):
如题,最近做个项目用到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入,一个流量传感器的量程为-3~3l/min,对应输出为1~5v.我选择模块量程0~5v。那么经过计算后得到-3~3l/min对应数字量为6400-32000。那么0l/min对应的数字量应为25600/2=12800.各位大师这样对否?选0-10v应该更好吧?然后各位怎么调整满足客户要求的值?分享下经验。我现在是调整感应器量程

楼主:
忘记加了,应该是12800+6400=19200

网友A:
我觉得可以,0-5V就可以完成,这样还能精度高点,没必要10v。

网友B:
0-5V不就好了吗,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V不就好了吗,没问题的!
谢谢!那如果读得的模拟量数值有偏差的话,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V不就好了吗,没问题的!
谢谢!那如果读得的模拟量数值有偏差的话,大师一般是怎么尽量减少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读出来的值是成线性的,只要刚开始校准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来的值是成线性的,只要刚开始校准下就好了!
好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