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算是比较老的产品了
用西门子的串口电缆连接不上,用普通国产几十元的电缆就可以读取程序了。

网友A:
这个PLC是旧的吧,可能是PLC口直流输出坏了。

网友B:
呵呵;PLC是不会认这个的;SIEMENS原装的PC-PPI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PLC是不会认这个的;SIEMENS原装的PC-PPI是可以的;
现在是原装的电缆联不上。普通电缆连接上了

网友B:
呵呵;普通用的是USB接口电缆,原装的COM口,另加了USB转换器,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普通用的是USB接口电缆,原装的COM口,另加了USB转换器,对不?
不用转接器。我的电缆就是串口的

网友B:
你电脑自带的COM口还是用USB转换出来的COM口?

楼主:
电脑直接的串口
电缆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研究了,反正程序读取出来了。

网友C:
线坏了吧。

网友B:
原装的电缆上面有拨码开关,不同的波特率是用DIP开关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坏了吧。
线坏了 读写224xp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应该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