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台达PLC,DVP60ES2的com3与台达人机界面可以通讯吗?如果可以的,我该如何设置人机界面或者PLC,那位老师能给我这新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编程口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B:
简单,你只需要设置触摸屏程序就好,触摸屏程序选项通讯参数那边改成使用COM2 485,PLC程序默认不需要设置,然后把触摸屏COM2的9针1.6接到COM3就OK

网友C:
485应该就是正负 两条线

网友D:
支持MODBUS  协议,,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你只需要设置触摸屏程序就好,触摸屏程序选项通讯参数那边改成使用COM2 485,PLC程序默认不需要设置,然后把触摸屏COM2的9针1.6接到COM3就OK
就这样吗?别的不用设置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口为什么不用呢?
编程口用来输程序啊!我是在学习,不是在做设备。我想用COM2口来与多台变频器通讯,COM3口来链接触摸屏,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应该就是正负 两条线
对的,接线没问题,就是写程序不太会

网友E:
直接设置HMI为485通讯就可以了,PLC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设置HMI为485通讯就可以了,PLC不用设置。
好的,谢谢!

网友F(2019-03-19):
台达B07S515怎么和三菱FX3U通讯?我用485报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