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水表求帮助

楼主(2017-05-24):
一台笔记本,一个MOXA串口卡,接这个水表..
怎么接线呢,能读到水表数据就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好贵啊,mox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笔记本,一个MOXA串口卡,接这个水表..
怎么接线呢,能读到水表数据就行.
有通信口啊!支持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C:
你看看说明或者问一下厂家,这个可能不带通讯.

网友D:
看样子像某种变送器吧?
图片有点糊,但是看到通讯口了  RS485  和RS422
一般这种设备都支持Modbus协议的,具体得去问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