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请教大神,D触发器是一类触发器还是一种触发器?   如果是一种只是指边沿触发吗

楼主:
请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A:
我觉得是一种,按你的思路分类就变成一类了。

网友B:
就是一种.

网友C:
说不清啊,只能说:边沿触发的又不是只有D触发器。